多功能液晶编程器图片

楼主(2008-07-09):
乐华、三星液晶、24C04-256、Mstar、三星CRT工装多功能编程器

功能说明:
  1:乐华等厂家通用板编程.

  2:三星液晶采用NOVATEK(联咏科技)MCU(NF68F63U、633、63L/632)编程

  3:其他品牌机及通用板MCU采用MTV512、MTV312、SM5964、GM2621、GM5621、RTD2120等的ISP编程.

  4:EEPROM 24C04-256读写.

  5:三星CRT工装.

  6:其他品牌机及通用板MCU采用Mstar公司TSUM16AL、58BL等等TSUM系列MCU方案的液晶显示器及液晶电视ISP在线编程.

附件清单:
  1:多功能编程器一套.

  2:乐华升级头一个.

  3:VGA信号线一根.

  4:打印口延长线一根.

  5:随机DVD软件程序屏参光盘一张3.5G(屏参2.37G实属改板配屏好资料).

本站淘宝直营店购买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e69a66223ad8ddb0309f7b8d72878c4a.jhtml

网友:
日本的座子成本比较高的。

网友:
如果使用IC起拔器可以平衡这个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4280-1-1.html

网友:
怎么网店上没有看到这种编程器咯。

网友:
请问可以刷主板的BIOS吗

网友(2008-08-10):
你好,我刚买的多功能编程器,三星工装不好用,提示,没有检测到显示器总线总线接口。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按照说明链接,编程器也要把电源打开。另显示器的信号线是否完好,都要检查。

网友(2009-06-30):
请问一下版主,我是去年在基地买了一个编程器,去年用了一次没有问题,我是业余搞维修的,所以用的次数不多,今天我又用本编程器刷2025L的板,老是不能刷成功,我以为是电脑的问题,就换了一台电脑还是这个样,我又换了3块全新的驱动板,还是一样,连接没有问题,请问一下版主是怎么回事呀?就是老出现下面这个提示:看说明书说多刷几次,可是还是一样的。
另外说一下这个打印口设置没有问题。
Erase MCU OK.
Program BANK 1  100 %
Calculate CRC   0x92
Read CRC         0x94
CRC FAIL.

网友:
怎么没有反应呀?版主这个不能保修吗?我可是花了200元呀。

网友:
今天本来想买一套,没想到淘宝上这套工具下架了,联系了客服,不知道还有没有,如果真的没有了,那么之前买过的朋友,如果您想转让的话请转给兄弟一套,谢谢啦。

网友:
已经下架了,想买一套用一下

网友(2009-07-30):
直接和客服联系下看还有没有,我之前也想买一套,没想到下架了,直接联系了客服,最后还是得了一套。挺好用的东西,赞一个

网友(2009-12-10):
价格不错,我想买

网友(2010-09-06):
和我买的一样 为何我刷mstar的板总是连接不上 是不是不支持mstar 6E18

网友:
是不是不支持mstar 6E18  系列

网友(2011-09-28):
我都 不知道怎么用这种编程器。。
对于液晶的程序怎么刷,很迷惘哦。

网友(2012-03-20):
很早的板子了,现在有USB接口的新板子,很好用的

网友(2013-10-05):
这个很好用吗吗?通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