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技嘉主板开机FF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09):
845技嘉主板开机FF的问题请教

一快845技嘉主板开机在一开机的时候就出现FF,刚开始发现是CPU旁边的电容爆了,更换以后开机还是FF,不过开机以后发现电容旁边的场效应管下面的PCB板特别烫,场效应管不烫,请问是不是场效应管坏了?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请赐教,谢谢!!!!!

网友:
按照FF的思路来修吧

网友:
换你说发热的那个MOS管。还不行就换电源IC

网友:
量下 电压    看电压多少啊,要不就把上下管给他换了。

网友:
这个还用说吗,CPU的供电滤波坏掉了,不能只换掉电容就上电了,应及时的测调制MOS管的上下管是否正常,并测北桥的对地数值,还应注意电源IC损坏导致的异常故障

网友:
按压CPU试试           不行再换电容

网友:
没有万用表????
什么数据都没有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