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电脑后,无反应,十分钟后,再重新启动,一切正常?

楼主(2008-07-09):
开启电脑后,无反应,十分钟后,再重新启动,一切正常?
开启电脑后,黑屏,不自检,蜂鸣器也不响,开机十分钟后,再重新启动,一切正常了,(时间短了,还是黑屏不自检。)这是什么原因呀
黑屏

网友:
请问你的主板是不是7彩虹的...我记得7彩虹有款板是要烧热才亮机的

网友:
换过电源吗,主板上电容鼓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