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和南桥的一个问题(以修好)

楼主(2008-07-09):
一快华硕p5p800-vm/s..不触发..插电源1117发热,,可以煎鸡蛋的 南桥不热.开机针有4V..换了1117一样..听我们这里的人说南桥挂了,,,请问如果1117发热换了还是一样的话是不是就说南桥一定挂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直接把网卡吹掉OK了..不懂电路,,一样不懂为什么网卡挂了1117会发热..但南桥不热..希望有人给我说下,,越简单越好

网友:
拆下来。中间脚如果对地还短的话南桥就基本上了。
还有我感觉测量的时候最好把网卡也下了。

网友:
我没拆网卡,,估计这板是被雷轰过的..我去试下

网友:
先下网卡,下了1117中间脚还是短路的话,南桥就拜拜了

网友A:
网卡有网络唤醒功能,所以需要一个5V待机电压才能工作,而1117是一个稳压器,由5VSB就是待机电压提供,三个脚对齐的那端向着你,右边的是5VSB,如果网卡里短路造成5VSB电压短路1117自然也会短路也就发烫了,中间的为3.3V供南桥,所以说为什么中间的一短路南桥就会挂了。

网友:
又学了一点知识。。慢慢一点点的学。。3Q大家

网友:
网卡有网络唤醒功能,所以需要一个5V待机电压才能工作,而1117是一个稳压器,由5VSB就是待机电压提供,三个脚对齐的那端向着你,右边的是5VSB,如果网卡里短路造成5VSB电压短路1117自然也会短路也就发烫了,中间的为3.3V供南桥,所以说为什么中间的一短路南桥就会挂了。
--------------------------------------------------------------------------------------------------------学习了,分析的极好
有理论,谢谢各位了,学无止境啊

网友:
原来1117还有这么一项设计啊···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2008-09-17):
5楼的兄弟说的好啊,我原本不太清楚,现在终于高清楚了!哈哈,谢谢了!

网友:
好文章呀,又上了一课,再过二个月就快毕业了

网友:
好空调格力造。。。谢谢各位高人的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卡有网络唤醒功能,所以需要一个5V待机电压才能工作,而1117是一个稳压器,由5VSB就是待机电压提供,三个脚对齐的那端向着你,右边的是5VSB,如果网卡里短路造成5VSB电压短路1117自然也会短路也就发烫了,中间 ...

补充一点,网卡的网络唤醒功能,需要一个3.3V待机电压才能工作,1117把5VSB转换成3.3VSB,如果如果网卡短路就会使1117短路发烫,比如主板上常用的网卡芯片8100C的26脚LANVDD3,就是由3.3V和3.3VSB共同组成的3.3VDUAL供电的。

网友:
大雷烧网卡我见过,今天学到了它还可能烧主板,查1117,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学习

今天有台返修机回来,进不了系统了,搞了半天,也重装不了系统,郁闷,心想上回给别人换板时集成网卡不能用了,不会是集成网卡烧了吧,开机,用手摸集成网卡,"哇!~~~"真的是可以奸鸡蛋啦,三下五去二吹了它,重新再装系统,还是搞不定,一进GHOST就死,哎,早知道当初我换板时就该吹掉了,结果现在不知道把哪搞不正常了,不知道哪位大哥碰到过这情况:
  集成网卡损坏会造成哪些部分受损啊!!IO会受损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4376-1-1.html
楼主帮忙看看上面图片的0.1.2.3.4.5那几个管的代码!同样的板!
也是网卡造成发热!

网友:
想不到

高手就是高手~~!!
分析的好

网友:
说的很对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故障一样

网友:
我也收到一块被雷击过的主板,开机风扇能转但很慢,就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网卡的网络唤醒功能,需要一个3.3V待机电压才能工作,1117把5VSB转换成3.3VSB,如果如果网卡短路就会使1117短路发烫,比如主板上常用的网卡芯片8100C的26脚LANVDD3,就是由3.3V和3.3VSB共同组成的3 ...

想问一下,不用去掉网卡,把网卡的第26脚挑起来是不是也能和去掉网卡一样
有些客户就是主板报废也非要让把吹下来的网卡再焊上太麻烦了

网友:
3VSB就是给网卡和南桥供电,,,.....

网友:
夏天的主板不触发.好多都是被雷打的.有的客户就是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南桥和网卡挂了的概率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