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对与内存维修的几点经验

楼主(2008-07-09):
对与内存维修的几点经验

对与内存维修的几点经验
1.金手指烧坏的心片大部分没事,从废弃主板用单面刀片割一条大小相同的铜帛502胶水贴好,用导线连到原线路,90%可以搞定
2.开机亮但不稳定,用DOCMEM(驱动之家有)先做启动软盘,再用NERO转成启动光盘(用软盘启动慢而且容易损坏),DOCMEM可以测试出损坏心片地址,更换即可
3.开机不亮:这种故障比较麻烦.我是用自制内存测试仪器来判定.思路是这样:通过转接卡从内存插槽引出两个新插槽,1#上好内存,屏蔽最后一片心片,2#上坏内存,通过开关依次替代好内存上的心片,再用DOCMEM测试,从而达到检测目的
4.用DOCMEM测试通过但进系统却不稳定,目前还没好方法,那位大虾知道请赐教

网友:
谢谢你提供的宝贵经验,能把你自已做的测试仪教一下我们怎么做吗?

网友:
内存维修必杀

用软件检查不了的内存修第一个芯片
90%会修好
本人的经验
软件可看这个网站的介绍

网友:
非常宝贵的经验啊,最好把你的检测仪的设计图分享一下~~~
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你提供的宝贵经验

网友:
冰星大哥 你的检测卡设计方案和思路共享一下好吗?

网友:
这个仪器,设计的业余,但制作需要很专业的水准。
建议:RST、THAIPHOON、SPDTOOL

网友:
楼主 我想看你的测试仪图

u不子回到是否可以分享

网友(2009-01-08):
谢谢你的心得经验分享, 你太牛了。

网友:
需要那个检测仪器啊~

网友:
很宝贵的经验,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09-02-10):
楼主能把你的自制内存测试仪  告诉我们怎么做的吗?

网友:
我有内存硬件卡可以维修,但是蓝屏的内存我就没有办法,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