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对内存维修的一些感想

楼主(2008-07-09):
转帖】我对内存维修的一些感想

上个月,在玩Photoshop时,电脑突然没有反应,画面静止不动,机器无法重新启动,我打开机箱,拔出内存条一看,一个小元件的焊点已熔化,不禁想起前段时间机器有数次启动自检显示乱码死机,重启动又正常的情况,再把内存条拿到朋友的机子上试也点不亮,用电烙铁重焊那个小元件,也不起作用。毫无疑问,我的内存条“罢工”了。

   内存条小小一块,价格却不低,能否省几两银子呢?我这个“江湖郎中”倒要试试运气!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费尽心机找寻有关资料。市面上芯片级的硬件书几乎没有,咱只好“杀牛偏用宰鸡刀”——用放大镜观察,用万用表测量通断。这是一根2MB×16片的杂牌168线SDRAM,据我的经验,集成块的电源引脚通常在最角上,经过反复观察和通断测量,确定引脚1(正面)和引脚85(反面)为电源引入脚,我焊掉了焊点熔化的小元件(位于85脚上方),并用刀片划断85脚的铜箔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心想剩余的16M内存应该正常了吧!重新插入内存,检查一遍连线,开机,我不禁揉揉眼睛,自检32M通过,同时运行大型程序Photoshop和3DMAX没有出现错误,至此故障完全排除。

   总结一下,内存条两面为对称设计,由电源电路、译码电路和芯片组成。电源由金手指引入,经过小电阻电容后接到芯片的电源脚,地址线经过译码电路译码后连接到芯片的片选引脚。据此,内存条的损坏可分为两类:内存芯片的损坏和外围电路的损坏。值得一提的是,损坏的内存条往往会有焊点发亮,这是过流造成的,根据发亮焊点的位置就可以大概知道是哪部分出了故障。

   对于前者,表现为开机自检时内存测试不能通过,或者可以开机,但运行程序时频繁死机。它的修理办法是:

   一、用程序报错的地址推算出损坏的芯片,更换单个的芯片,这种方法可以使它完全恢复。手工焊接并非不可能,水货内存条都是在手工作坊内生产的。

   二、去掉外围电路的元件或割断金手指的连线,使损坏的单面不工作。内存的容量会减半。

   后者多为电源电路故障,因为电源电路工作在相对大电流状态。故障表现为开机点不亮,系统不自检,高级的主板还会发出连续的嘀嘀报警声。损坏的小元件会导致电源电路的失常,由我的例子可见,内存两面的电源是通过内存条中许许多多的通孔连接在一起的,只要将损坏的小元件去掉,损坏面的电源脚割断,就OK了。

   以上为个人在使用中的一些经验,仅供参考!维修有风险,动手须谨慎

网友:
都是高手阿   俺在学习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