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下

楼主(2008-07-09):
1--冠通845GL,CPU.内存/南.北供电正常,上电触发时诊卡灯正常亮,复位也有,但不跑码.我测复位针有3.3V,用镊子点复位针,诊卡复位灯亮一点点和其它板不同,应是点复位针时没复位.
2--然后我测PCI阻和AGP阻卡的复位电压有3.3V和1.58V,点复位针时但不跳变.是保修内主板,BIOS上有标签,所以没刷BIOS.不知这会不会就是这故障.
3--我从PCI复位电压跑线到一个WB1601A,换掉再试下板,还是相同故障.,AGP复位电压找不到哪来.
4--用手摸元件时,这一招大家都常用吧,发现78L05发热严重,跑线后发现从12V直通过来的,高手知道说下.78L05输入12.35V,输出5.25,这正常吗??同时12V还接到一个GD75232的芯片,以为是这有问题造成主板不跑码,把78L05和GD75232吹掉,主板还是不行.请大侠帮分析下点复位针,复位灯只亮一点点有什么修法.

网友:
都看晕了……………………
建议LZ重新整理一下思路

网友:
看看复位有没有通过门电路。你的应该是有初级复位。但是后面复位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我是新手,所认识的门电路就是74系列,别的还有什么呢.你所说的复位通过门电路意思是说复位针的电压从这来吧??? 当我点复位针时,复位针上的电压正常来说被拉低,然后又从哪发出信号呢,主板相关电路一般会有什么变化,请教了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