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不够(也解决)

楼主(2008-07-09):
一intel主板,内存不过,查1脚3.3V 39脚1.3V  93脚2.6V  131脚0.8V  第131脚电压不够,查MOS 管正常,跑线进门电路324,换后正常,等冷却下来。电压又不正常,加温后,电压正常 ,是不是周边的元件老化了,才买两年的机子

找了块一样的324块子,正常

请提供完整的信息

网友:
324Z非门电路,别搞错了。加温正常。继续换

网友:
324应该是四运放才对吧!!!在主板上应该是当比较器或者误差放大器用的。

网友:
324应该是四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