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 r52

楼主(2008-07-09):
开机出现: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 presc the blue access ibm button
然后我按那个按扭也没有反应,停留在这了呀,二十秒左右就关机了 代码:55
是那的问题呢?如果说是主板能是那里的问题呢?谢谢 着急
主板

网友:
一般不用管他 会自动跳过的啊,你是不是动了什么东西,或是电流达不到,
问题也没写清楚

网友:
重点查看散热吧,这种断电的问题跟散热很有关系,开机出现的那种字IBM本本上面大多数开机都有的.建议你先拆掉所有外设一步步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