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nf4 sli的主板故障..debug灯显示2b,求教

楼主(2008-07-09):
昨天我晚上关机的时候一起正常,但今天早上开机却点不亮了~~~cpu风扇和显卡风扇都正常...没有自检..显示器没有信号....机箱喇叭也没有任何报错的声音...主板的debuff灯上显示2b....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清cmos数据.跳线全拔都没有用...机器就是什么反映都没有...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坏了..为什么一开机就坏..
请教高手帮忙啊..小弟在线等!!

网友:
下压6100芯片
看是否虚焊

网友:
6100芯片?是哪个?.我是独立显卡...1个星期前刚换的hd3650..

网友:
就是北桥

网友:
我正准备去试下,发现可以自检了,不过停在了7f上.........我重新设置了coms数据...但是重启后又再次卡死在了2b上...我想问下,这个和内存是不是也又关系....北桥没有虚焊

网友:
很大的可能性是桥!!!

网友:
现在经过几天用下来,这个问题时有时无...但一旦开机自检通过则不会在关机再次开机前出现任何问题....
还有,我的主板时nf4的老主板.显卡插槽是pci-e x16的...新买来的显卡是pci-e 2.0的..是不是在老主板上使用存在着兼容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