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HD770A图纸

楼主(2008-07-09):
接修一台方正显示器,型号:HD770A,名称:FT770-ST。
有一个可调电阻烧坏了,VR402,哪位有图纸的麻烦传份,谢谢!!

网友:
下面有方正、三星 770A 的电路图,你看下是否相似。
http://www.chinafix.com.cn/bbs/s ... mp;searchsubmit=yes

网友:
上面的搜索过期了???

网友(2008-08-31):
我这里一台也是这个电阻烧坏了,并且行管或它周边的几个电阻也坏了,正寻此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