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很怪的问题

楼主(2008-07-09):
电源在不接硬盘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开机,当我接上硬盘,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说明电源功率不够,拿到电源可我又无从下手,KA75OO芯片,还望各位能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我有个航嘉电源也是,电容.二极管.开关管,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修了20多个冷静王,都是电容的问题,注意5v待机电容。

网友:
支持3楼的说法.换电容先.

网友:
空焊问题也很多

网友:
KA7500同TL494功能引脚完全一样的

网友:
问一下三楼的,怎么判断是电容坏了(我是指除了有鼓包的)

网友:
我把电容全换了,电脑就可以启动,谢谢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