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117的带换问题

楼主(2008-07-09):
1117都是一样的吗?可一随便找一 117就可以带换吗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个也不一样的,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不一样公司产的1117可能其脚位定并不都一样,
一定要确定它们的输入与输出电压脚位一致即可\

网友:
可以的啊,只要是1117就可以了啊!!

网友:
有的主板上有好几个1117的..我一般都是在废板上拆下来换的..找供电给同样的零件的换..比如给南桥的就拆南桥附近那个来换...不懂电路更不懂什么引脚定义..字有这样来了

网友:
引脚定义还好看些 电路图 我现在还看不懂··简单一些的凑合

网友A:
不能随但更换过,1117的稳压有好几种的,有的稳压几V是标在上面的,有的是没有.所以要看具体电路的.我一般是考经验的.1117的有:2.5V 1.5V 3.3V 在液晶上还有:1.8V.

网友:
学习中...................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随但更换过,1117的稳压有好几种的,有的稳压几V是标在上面的,有的是没有.所以要看具体电路的.我一般是考经验的.1117的有:2.5V 1.5V 3.3V 在液晶上还有:1.8V.

我想请问一下1.5V是直接到南桥,还是到那儿的,我这里有片板1.5V后级短路。追线到中层去了。谢谢

网友:
1.5V是给AGP用的吧。。

网友:
1117是分几种电压输出的,不过应该不能给AGP供电,一般都是功率较大的MOS管供AGP

网友:
可以的,1117是用两个电阻调整输出电压的

可以的,1117是用两个电阻调整输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问一下1.5V是直接到南桥,还是到那儿的,我这里有片板1.5V后级短路。追线到中层去了。谢谢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