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9):
问题如题,关掉窗口显示又会正常,高度不变,两边会向中间压,,
请教是什么问题,是行虚焊吗
显示器

网友:
你先查行供电是否低(查几个滤波电容),一般是高压包的问题(负载特性不好)。
把亮度调高,就会出现整个屏幕压缩。

网友:
分辨率调高就不行了
800*600 60HZ 一切正常
800*600 70HZ 就开始出现,打开一个窗口屏就会几中间压,关掉窗口就好了
其它更高分辨率现像就更严重了。。。
行管,高压包都补焊过也没有用,,

网友:
打开一个窗口前后,行管的供电电压波动大不?高压包换了没有?

网友:
一是要确保供电正常。
二是检查CS电路。

网友:
先看看行部分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坏了,我这一个也是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