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南桥啦!!

楼主(2008-07-09):
一块华硕的板子不上电,强行加电后风扇能转,但南桥非常烫手。拿给一商户修,他说你要是不强行加电就修的好,加过电烧了南桥就必须换南桥了.请问是不是我给烧了南桥呀?
华硕

网友:
不会的啊,南桥应该不会烧的啊!!
南桥的好坏判断,你可以打下阻值,PCI14脚,为0的话,就是短路了啊!

网友:
南桥的好坏判断
1.PCIA14对地阻值
2.1118.1084~输出脚对地阻值
3.插上电源就发烫
4.PCI的AD线
5.USB的数据脚
7.SB旁边上的电容

网友:
看南桥供电都没问题的话,南桥烫手一般就是坏了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南桥烫不??
如果不烫可能是1.5供电没有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