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三星771N

楼主(2008-07-09):
本人接修一台三星771N显示器.故障为每次打开只能点亮0.5秒,IDE0.5秒,滚动条0.5秒,欢迎0.5秒,进入桌面0.5秒,显卡启动0.5秒,其他时间黑屏,要开2-3次才能正常,只要在2小时之内开机一切正常,时间长就出问题,请高手们帮过忙,问题出在那,先谢了

网友:
771N,没有听说过这个型号的液晶呢
三星的型号这多????

网友:
是711N吧?我们公司也有几台这样的LCD,正愁找不到电路图呢!

网友:
看下高压条,MCU.按键>>>>>>>>.

网友:
确实问题比较多,高压 ,按键,也可以理解为,MCU在不断地,无规律地RESET~~~~~~~~~

网友:
MCU不良 这种机器的通病  最好是换板来解决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们,也修复问题是电容鼓爆了,12V的共电电容,三个都爆了,分别为25V/220UF   25V/820UF    25V/820UF    我用的 是25V/470UF   25V/1000UF    25V/1000UF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嗯;;对;;是三星711N的;我今天刚修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