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 tm-845glm的主板 直接跑FF,如何维修?

楼主(2008-07-09):
顶星 tm-845glm的主板 直接跑FF 主供电 时钟都正常 各供电点都正常 我刷过BIOS 换过IO都没修复 大哥门还有啥方法不???小弟偶没辙了~~~CPU正常的~~~
cpu

网友:
有没有用点力压北桥 和CPU呢
有没有复位呢?没复位先修复位··如果有复位了 就量总线吧看看是CPU还是北桥空焊或者坏了

网友:
你把主板的halt on设置成 no errors了,要改成all errors诊断卡才工作

网友:
挤压测试是否虚接....

网友:
感觉是北桥的问题!板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
是不是CPU座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