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进入BISO很慢[已經修復]

楼主(2008-07-09):
求助R51进入BISO很慢
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会这样!
起马要30秒到1分钟才进入!
其它没有什么问题!
请都高手的指点!

我把BIOS刷到3.23最高版本的時候就解決了!

网友:
有可i能是内存或内存槽的问题吧加焊下试试吧

网友A:
进入BIOS后,能否认到硬盘?如果认到了硬盘,可能是南桥周围掉料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外设的关系...你可以把艘有外设都拔掉试下..

网友:
你用的肯定不是他标配的CPU

网友:
楼主已修复了,能不能把什么原因造成的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