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8-07-09):
我有一块主板不通电但是用去摸南桥旁边的电容它就通电

网友:
是不是电容虚焊,造成

网友:
新手区有专题.你上去看看吧.

网友:
大多是南桥受潮!!!!!!!!!!

网友:
换掉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把32.768晶振坏了,和谐振电容换了它吧!!也许会好的.

网友:
清洗南桥。。把32.768和他的电容。。106阻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