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9L80A花屏问题

楼主(2008-07-09):
问一下,一台清华同方TGJ-9L80A显示图像都有,左边四五厘米宽出现红底色,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呵呵,基本没希望了,如果有保修,那就换,如果没有保修,那就重买新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忘了一点,有时候开机有红底色,有时候又没有,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值得说明一下的就是,局部偏红的话,应该是屏故障的多了,如果整屏偏红,就要考虑一下灯管和VGA线是否存在不良~~~~~~

网友:
会不会和温度有关呀,因为我认真观察发现,显示器在关了一段时间后,刚开机分把钟是好的,过一下又红了。

网友:
基本是是屏的 问题。

网友:
可以看下屏电路 有无虚汗

网友(2008-12-21):
我有一台电源烧坏了,电源芯片用的是SG6841,谁知道6脚和8脚的电阻分别是多大?

网友:
屏背板上的数据线虚焊了!

网友:
好啊!我的也是 :'(

网友(2009-06-12):
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