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720

楼主(2008-07-09):
接一台同方17液晶,LM720,故障现象是用两个小时左右就图象就上下拉长,开始菜单都看不到了,通病吧。MCU坏了,手头没有,现从外地发了一个,换上,开机,亮了,中午回家吃饭,放店里亮着吧,回来一看,不亮了,开机都开不成,按开关不通电,去他NN的,换板吧,用2621板改,改完开机试发现底色是红的,隔几公分还有一条暗的黑竖线。换个板,还这样,换屏线,还这样,就是底色发红,哪位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帮忙给个提示,谢谢。如果哪位有这种原机板,联系我一下,给我手机发个短信,报个价,谢谢。13906318652

网友:
是NT68F63LG的那种吗?应该会有的,到我这里找找看,MCU有,有的机型整板都有,http://shop35707942.taobao.com/

网友A:
我去看了,MCU有,是你说的那种,但我不想换这个了,换上用一会儿机器都开不了,想找个板,你那个同方19的板跟这个除了VGA口那不一样,其它基本一样,但你那是19的,点17的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看了,MCU有,是你说的那种,但我不想换这个了,换上用一会儿机器都开不了,想找个板,你那个同方19的板跟这个除了VGA口那不一样,其它基本一样,但你那是19的,点17的行么?

很难以通过一两句话说清楚,具体你加我Q谈吧。QQ:874033425

网友:
老兄,谢谢你了,机器好了,修改一下维修思路,线换了板也换了没理由不好啊,于是,我怀疑是屏的问题,我接上屏线,测每根线的阻值,发现其中一根为无穷大,拿下屏线一测,那根线是通的,测屏板上那根线到主芯片也是通的,所以,就是屏线和接口之间是不通的,找个小手电看屏上的接口,发现那地方一块小塑料片翘起来了,这样,安上屏线那根线就被它垫高了,所以,接触不上,用一小注射针轻轻的仔细把它弄平,接上屏线,好了,嘿嘿。

网友:
其实好多问题都是我们自己不小心搞出来的
做维修的一定要心静 不急操
一步一步的修  确实修不好  放一放  明天继续
往往是一天没有修好的机器 明天10分钟就修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同感没有

网友B(2008-11-10):
那位给个清华同方LM720
MCU的程序。56L1125-519-CQ1 V: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位给个清华同方LM720
MCU的程序。56L1125-519-CQ1 V:1.3

兄弟,论坛的资料板块有,到那里去下载,不要在这里浪费论坛的资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