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元收了个夏普坏的投影机....灯泡坏...不知道还有维修价值不

楼主(2008-07-09):
不好意思....请板主手下留情.....400元买的夏普XV-T2ZA!!!发现灯泡坏了,,那个灯泡特贵....说是要2000左右....
高手帮忙看哈还有其他办法没有啊....

网友:
没有人知道啊....晕

网友:
也只有换灯了。再无他法。
换好了在家看大片

网友:
找一下便宜的看看,

好像有蛮便宜的灯泡的,

网友:
通常換個幾次~燈泡~就可以買壹台新的!~

燈泡壞~就我現有的infomation~還沒聽過有人 or 工廠~在修燈泡的!~

投影機~的燈泡每家也多不ㄧ樣!~ㄧ般多是找原廠購買!~當然價格可是貴死人了!~

所以~我是認為~因該是沒有維修的價值!~

因為: 燈泡壞~就是換燈泡!~

网友:
夏普的投影机中,大多型号使用的灯泡只需800-1000块左右.

最终零售价就不好说清了.

网友:
我手头还有台日立的投影仪也是灯泡坏的,原装灯泡的价格和你的差不多

据我目前所了解到的消息是:某些国产的灯泡会便宜些;再一个,如果灯泡不带底座的话,又会再便宜些。

网友:
淘一个3手的按上,很便宜

网友:
好多地方都可以换灯心的哦。我们这里的几家KTV。用的三洋的机器。都是换灯心。一只650。外壳坏了才换灯泡。一只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