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时点不亮

楼主(2008-07-09):
一块升技462针主板,有时可以点亮,点亮后一切正常.
有时就是不上电,cpu风扇不转,电源风扇也不转.
请问该怎么检测

网友:
试过别的电源也没用.

网友:
32.768相关
SB
CMOS跳线
电池相关

网友:
这种问题90%是SB32.168晶振问题,换一个一般都OK,另外两个谐振电容也要注意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