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7-09):
制做USBoot工具后, 变成了2G。。。。。
大家有什么好软件可以搞定!
邮箱
chaobing3721@126.com

网友:
有可能的情况是你买到黑片U盘了
如果是真品用对应主控型号的量产工具就可以搞回来
如果是黑片,容量只有2G你还想做回4G给客户交差的话,用可做黑片的对应量产工具

网友:
找软件不容易呀!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