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点不亮,CPU复位没有。奄也用用VIP:)

楼主(2008-07-09):
845PE主板点不亮

845PE主板点不亮
1,CPU各点电压   VCC1.7 , reset 0.5(按下复位开关,复位没变化), pg 1.7,  时钟0.3

测试卡:
复位灯亮,按下复位开关,灯会灭

电源个点正常,就CPU复位不正常,这个复位进北桥。
下面需要测哪些地方来断定故障

网友:
是不是整板无复位????

网友A:
这个首先是要查南北桥的几组供电和频率是否正常,这我就不多说了

想说的是,你可以看一下IO的复位脚,看看有没有电平值,如果没有,换IO试下。

网友:
好的,我试一下IO,不过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就是这种测试流程,比如,这个复位在845PE板的工作过程,哪个脚之类的

i/o的复位脚是37吗?

现在谁还有哪个很好的<<微机维修>>的书,就是有教人测个各点来判别故障的,还有教人用写汇编来测内存的呀。我以前有一本丢了,现在谁知道哪里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首先是要查南北桥的几组供电和频率是否正常,这我就不多说了

想说的是,你可以看一下IO的复位脚,看看有没有电平值,如果没有,换IO试下。

IT8712F-A的IO看芯片的资料有很多是复位的,不知道哪个一个是北桥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