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055ld可以用什么替换?15N03H可以 吗 ?

楼主(2008-07-09):
p3055ld可以用什么替换?15N03H可以 吗 ?

网友:
可以的

可以的,只要不用三极管带换就行

网友:
这个管D我量了很多快板D极是5V S 极是11V  G极是5V的,电压和其他的管明显有些不同,代换应该也没多发问题!

网友:
谢谢。。。又学到了

网友:
好啊

有一块V星845PE的主板AGP旁边的D410烧掉了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最好按原来的换,45N02可以代换,

楼上的请注意,  3055不是随便可以代换的,。

网友(2008-11-11):
学习中........为什么3055不能随便代换呢?

网友(2009-02-09):
3055和**N**的管子所调节出来的电压是有差异的!具体为什么还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