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pds刷写不要买编程器

楼主(2008-07-09):
ThaiphoonBurner内存SPD
刷SPD的方法:主要针对点不亮的内存,好处是不用添加任何其他硬件设备。假设好的内存为内存A,点不亮的为内存B。
1、用内存A进WINDOWS系统,
2、打开ThaiphoonBurner
看到Read SPD at 50h
注意:如果主板是4个内存插槽的话,好的内存插在DIMM A1槽该位置就显示的50h,插在B1槽显示51h,A2槽显示52h,B2槽显示53h。
3、进入XP系统后直接插上内存B到任意一个槽(放心,不会插出问题的,因为该内存插上去也不会工作),重新打开软件,如果该SPD正常的话,图1中的红色框会多出一个可读的SPD段首址位置,当然如果仍然只有一个SPD段首址,则说明内存B的SPD丢失或者SPD ROM硬件问题如空焊或损坏等。
已经亲自用过了,很好用!
Windows

网友:
怕着烧板子,这相当于热插拔内存条呀...
兄弟,视频上来,让我这种菜鸟见识一下....

网友:
我试过了,的确可以,不过有时一插就花屏了。有点危险。

网友:
开机长鸣的内存能这样修吗

网友:
这样样刷很容易烧板的!

网友:
是个好东西 但是在P45下面智能用5。0 而且还是506以上的 找不到注册机啊 哎 可怜

网友(2008-08-08):
这样不好用呀。有的时候一插上电脑死机呀

网友:
我今天试了一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啊啊啊,修好了一条512M的。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2008-10-15):
很好用的东西呀。在哪里能有下的。我也试试。

网友:
内存条也可以热拔插啊,真是神了。

网友:
今天开眼界了,原来内存也可以热拔插的?

网友:
这样还不算爽......我一般都是斜着插就行...就是只插入到SPD那边的几个脚接触到就得了.....

网友(2009-01-08):
还是用编程器来读写比较稳当。

网友(2009-02-08):
内存也能热插拔吗,第一次看呀

网友:
我看热拔插的关键是手脚要快吗?有点要技术啊,还有可能因为感应电反而烧内存。

网友:
热拔插是需要一些防备最好是有内建显卡
不插显卡免的碍手碍脚
在主板底下垫好绝缘垫板 插内存时 主板受力平均
比较不会出现死机

网友:
可以考虑用胶布包住一部分金手指来插吧.

网友:
可以吗?我光知道带电拔内存是会烧主板的

网友:
这样作,万一烧了主板就得不偿失了~~~
最好用编程器,如果只刷SPD,可以自己作个并口的,很简单的

网友:
新手,有机会一定要试下

网友:
没试过有点危险

网友:
心理素质不好的人不要学习啊~~~

网友(2009-03-15):
这样做是不是很危险,内存坏了就坏了,因为以前就是坏了,只怕是没烧了主板呀

网友:
晕!有时间的是是,太强了哈哈哈

网友:
太有才了 厉害

网友:
维修主板 手上一般都会有一个编程器,所以最好还是不要用这种方法 太危险了

网友:
很危险。怕把板子搞坏

网友:
我想问一下,修内存条一定要内存双通道的吗,单通道的两条行不

网友:
还是用编程器来读写比较稳当

网友:
太危险了,热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