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求助,再发DELL P992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8-07-09):
《问题解决》DELL P992这是什么故障,看图

网友:
没有人会复。高手求助

网友:
很可能是包包。。。。。。。。。

网友:
双行管电路,主要是行偏转这边。故障时+B由72.5跌69.5伏,其他电压都和图上相同。

DELL P992.pdf

网友:
有时候电源大电容坏了也这样

网友:
+B没有大电容是电感,我感觉在冷机时,+B正常72.5,行管发热后+B就跌下来69.5。有点想是行付载很重,不想是行管自激。电源大电容是680UP450V.用料实竹

网友:
换场的供电电容.........

网友:
我把正个场电路换个遍,还一样+-15V也换过电容,而且把行管换其他的管,马上开机变成图那样了

网友:
高手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要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我没有示波器,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看图片故障应该是行扫描电路范围,重点检查行推动电路,本机行推动电路是负电源供电,你测量一下故障发生前和故障发生后的行偏转电流数值,以及行推动的电流电压值,

网友:
会不会是包的问题啊?

网友(2008-08-19):
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找了个高手帮忙。是场电路电容变值。冷机可以。热后容量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