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莎显卡电源短路

楼主(2008-07-09):
本人的显卡是爱尔莎的660LE,在正常使用中突然电脑自动关机,本来以为是电脑自动重启呢,可是再也开不了机了,我就把电源的插头全都拨下来,把电源的POWERGOOD对地短路,电源能启动,说明电源是好的,把电源重新插回主板,不能开机,只好把显卡拿下来试一下,结果发现CPU风扇转起来,硬盘有起动的声音,说明显卡已经坏了,用万用表测显卡的电源已经对地短路,因为没有工具,所以今天带回公司修(本人在电子公司研发部上班),因为没有原理图,只好用慢慢分析电路,电路板又是四层板没有办法查电源的走向,只好测电路上的电容来分析,发现,+12V对地只有0。45欧的电阻,显卡上的CPU的一组电源对地只有3。8欧的电阻,求原理图或相近的原理图,谢谢了。

网友:
哎....看来显卡的原理图真的是很难找哦,看来只好自己去找IC资料自己慢慢画原理图了......
但还是希望有朋友能够提供一份相似的原理图以便分析..谢谢大家啦

网友:
+12V对地只有0。45欧的电阻?应该是电压转换电路元件击穿了吧?自己测量一下应该容易找到故障元件。

网友(2008-09-19):
我也刚搞了块12V短路的显卡练手~~~
是块小影霸MX440,做工还不错~~三端稳压块都正常~~
貌似是有个电容击穿了~~~
但是不会跑线路~~~

网友:
上管或12V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
爱尔莎显卡文字显示效果很不错,很细腻

网友(2009-01-04):
CPU的一组电源对地只有3。8欧的电阻,GPU坏啦

新诚达 -10 这么早的贴子都拿来灌水!

网友:
GPU内阻很小,先把12V修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