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T---WD专修的问题

楼主(2008-07-09):
各位朋友:最近得啦个RCT--WD专修的破解版(中文的),有谁用过吗~~用过它的自效吗~~只能自16的~~32的还在制作中~我点自效就弹出个选文件的框~~不知道是不是要写入~自效的文件~~有那位用过的来说说!谢谢!

网友:
你把那软件贴出来撒。大家和你一起研究撒!

网友:
原来没什么人~~用过RCT啊~~~看来白问啦~~

网友:
16,32的wd盘完全没有必要去用rct来做sf,因为本身pci就对他支持的非常完善了。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是新的L板盘才会要用到他来做,因为现在用的PCI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一步。但破解的RCT还没有办法支持。新出的RCT能支持一部分L板做SF,但破解的还没有人会放出来。

网友:
楼上的~~本人就是没PCI才问RCT的~~我只有ISA的D版带卡的3000~~

网友:
没有pci就想用rct,有点过于勉强了, 因为rct的出现基本上就是对于pci来说的,而且修改好模块还得用pci来启动sf,而且没有pci就想将wd盘修到高一点的话,基本上是个空话来的,修wd无非这几招,对于老盘来说,测头,倒fw,跑脚本,做sf,基本上这几个足够对付老wd盘了,砍段和sa模块偏移,还不如将头砍了来得实际点。

网友:
WD自教可以用 PCI3000啊

网友:
现在 的RCT-WD破解版问题太多,根本部适合新手用

网友(2009-02-22):
我晕
好象只对L板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