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上通高了电压后会不会把MCU烧坏?

楼主(2008-07-09):
液晶显示器上通高了电压后会不会把MCU烧坏?
请各位给个意见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只能说,很有可能,但不一定会,关键是高电压直接通到MCU了,那就肯定会,但如果高电压只 电源部分,那就不一定了,电源整流之后,还有稳压环路才送到MCU的,只要送到MCU的电压不是高电压,那就不会,如果是雷击的话。。。。。。。。。。。。。。。。。。。呵呵。。。。。。。。。。。

网友:
哎,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