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数据

楼主(2008-07-09):
CPU:S3P863AXZZ-AQBA
NND 找到几个,就是偏色,对比不强.
不同CPU的.Bin 却出色彩很好,但用户设置不保存.
好的数据真难找----

网友:
见鬼!!!
刷几上百个ROM数据,都不理想:偏色.上希下密.暗淡等,不同CPU型号的BIN刷进图像效果都特好,就是用户菜单的设置不能保存,成为每次开显示器都得去调好屏幕.
试过所有进总线的方法.就是进不了总线.芝麻不开门呐----

这台显示器是LG的,型号不清楚.高压电路故障无法修复后换板,换的板功能键一样,连固定的螺丝位也一模一样.但CPU型号不一样.换上后出现严重偏色,后来把原板的24C08换上后,不偏色但是图像暗淡,线性不良.面板按键:“Menu”,“↓”,“↑”,“←”,“→”,“Select”,和电源开关键“◎”

请朋友们说句话吧...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