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南桥发热解决办法

楼主(2008-07-09):
我发现有很多主板的南桥过热死机,本人修了一块新天下的915主板,在更换南桥供电三极管等零件无果的情况下只好把南桥加了个散热片,再装个风扇,玩了几个小时也没死机.不知这算不算修好.大家能不能给我个更好的方案啊.

网友:
你这本身就是个很好的思路啊 !!!!!!!!!!!!!!!

网友:
当然算啊?????????????????????????????

网友:
算是啊!!!!我以前在发热的北桥上加了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
南桥风扇是如何固定在上面的
能否上个照片看看啊

网友:
以前修这样机子,也都是加散热片或风扇的。

技嘉945,946的板子北桥就特别热。

网友:
我觉得不算,北桥发热还可以接受,南桥发热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中情况应从南桥的外设入手。

网友:
我也认为这样是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
再次一点的办法就是:

某种结构的机箱,机箱面板下方还可以装个8CM或12CM的风扇,把硬盘也移到这个位置,可以同时对硬盘降温,对南桥也有一定的功效。

网友:
好..算了把..

网友(2010-01-29):
没大问题,就加散热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