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S花屏

楼主(2008-07-10):
我手里有好多7300GS花屏,但只要加热GPU就好了,但用个个把小时就又花了
好像是通病,我的卡是讯景7300GS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把显存全换掉。

网友:
俺这边也有N多7300显卡,有些只是小花屏,就像是液晶显示器的亮点

网友:
不是吧,把显存全换了,我认为GPU重新植球啊,肯定行的。

网友:
换吧 显存 要睡觉了。。。。

网友:
那好麻烦啊
那有那显穿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