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或大狭快进来!哎~!Intel 原装板,难修啊~!

楼主(2008-07-10):
一块Intel原装810老板板,上电前测得ATX橙线3.3V对地值80欧,红线5V对地值完全短路,观察此板没有网卡,于是插上ATX电源(没触发),诊断卡3.3V灯常亮,用手摸各芯片,发现时钟IC剧热非常,其他芯片未见发热异常,于是把时钟IC吹下来,再插电,诊断卡3.3V灯依然常亮,再测ATX橙线3.3依然80欧,红线5V依然短路,心理非常奇怪,估计一定还有其他元件短路了,于是按着这个思路逐一把主板的各个芯片:CPU供电MOS管,COM口75232芯片,PWM芯片,IO芯片,连声卡也拆了,反正是芯片的我都吹了下来,但用表一测,故障依然是诊断卡常亮,橙线3.3依然80欧,红线依然对地短路,再去测NB和SB,没被击穿,心理非常的郁闷,最后把3.3VSB转换的一个场管1086吹下来,整个板没了3.3VSB供电,故障消失了,于是换一个好的同型号的1086(经测是好的,百分百排除坏管的可能性),一上电,故障又出现了,还是常亮,还是80欧和短路,所以估计可能是电容击穿了,但这么多电容,怎么确定是哪个电容被击穿了呢?在板上是绝对判断不出电容好坏的,因为每一组电容是并在一根电路线上的,只要有一个击穿,其他的电容都会显现短路状态,这个大家应该了解吧!难道要把全部电容一个个拆下来慢慢测吗?班竹,请问这板是怎么回事,还有请问有什么方法在不拆下来的情况下可以快速的在板上定位出某个被击穿的电容?万望斑竹详细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抢个沙发做下等斑竹和各位大狭援助!

网友:
电容被击穿而从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你注意一下USB口,看USB插针是否碰歪后直接短路了

网友:
SB对地短路。换SB

网友:
不一定哦,你的原装板是品牌机里的我吗?要是的话可要注意,你要看一下它原装电源接口的定义,有的可不一定和我们现在用的一样,以前遇到这种板子的时候不上电,一查3.3短路,再查5V短路,再查绿5V短路,----不敢再查了,最后没招了一看他的电源---乖乖,它里面的线根本不是按ATX规矩插的,换上它的电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