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有几个键不能用

楼主(2008-07-10):
COMPAQ V3000有几个键不能用?
进系统后工作正常,发现有几个键不能用。换了键盘不行,加焊I/O也不行。对比一块好板检测,发现有I/O到键口接口之间有断线!从I/O飞一根线到键盘接口,键盘好了!

网友:
会的,你只要了解键盘内部的结构就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了。一百几个键全靠几条总线相互交叉产生不同的代码,通过键盘控制芯片解码,从而产生不同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