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亮度调整电路的疑问?

楼主(2008-07-10):
各位大侠:
  公司里的107S76显示器由于亮度调不起来,自己搞不定拿去电脑市场给人家修,修的人只是简单地调节了一下高压包上的加速极电位器(G2),和在工厂模式里调了一下,就交货了。一直用着感觉屏幕白茫茫的一片,亮度怎么也调不上去,我自己也进工厂模式里多次调整,但效果不是很理想,个人感觉可能还是G1栅极亮度调节部份有元件失效,于是专门截出亮度调整电路部份电路图,请教一下各位该如何检查该部份电路。
  该显示器由于前不久VGA线断了,买了一根VGA线自己接过,在接线时检查过高压包的4脚输出的滤波电容C713,经查OK,也加焊过。就是下面那个C715的对地电容没有查过,还有就是在尾板上有两个电容C801(560pF 500V)及C841(220pF 1KV)没有检查过。

再个就是对它的栅极的亮度调整电路实现的功能不是很理解:

1、从高压包4脚输出的G1电压应该在-210~-130V左右的负压,以过亮度调整电路后变成-80~-20V的G1栅极电压。那么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这一功能的呢?
2、Unlock是从MCU(SAA4849PS)的7脚过来的加到Q705的基极,因为Q705是PNP型的,那么它导通后电流分为两路:一路从发射极流向基极(也就是去Unlock),另一路从发射极流向集电极,如果按第一路电流的方向来看,那电流应该是从Q705流向MCU的7脚,而不是从MCU流过Q705的基极来控制G1的电压了,这里有点不太明白。
3、个人理解40V电压应该是加在Q705发射极的偏置电压,经ZD703稳压在18V后,经R707和R713分压后,加到Q703发射极的电压大约有6.67V。那么Q705导通后,定电路是怎么来调节从高压包4脚输出的负压呢?就是对这部份的电路实现亮度调整的原理不是很明白,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
多谢jlhdcwl大侠的解答,我大致明白它的宏观工作原理了。
我现在的理解是:
   其实主要起到分压作用的是R724、R725和C715(C715搭地)三个元件,不过没有接触过这种电阻和电容组成的分压电路,一般常见的都是串联电阻组成的分压电路,所以没想到这个C715能分压。而MCU通过Q705这一条电路只是实现该分压电路的进一步微调。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还有就是我想先说明一下:
G1的电压其实我并没有量过,只是通过书上讲的原理来说的,因为我是偷着学习维修的,并不是想拆开显示器就马上可以拆,那样的话给老板看到了马上就得走人,只能在星期天别人休息没人时或是晚上别人下班后才能拆开,还得注意人身安全,拆开一次显示器机会很不容易,想真正搞清楚后才找机会下手,所以我有一点疑问:
1、如果我想测量高压包输出给G1电压时,只要量C713滤波电容的两极就行了吗?
2、如果我想测量真正加在显像管G1栅极上的电压时,是不是测量C715电容两极的电压?
3、Q705的EC极送过来的电压为正电压,而高压包输出G1的电压是负压的,这样岂不是正负电压叠加在一块了?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一些放大电路方面的资料,好好看看,2楼讲解的非常到位,我不是专修显示器的,只是装过不少功放,对三极管工作原理比较了解,如果楼主弄明白了这些,对2楼的回答一定会豁然开朗

网友:
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所有偏置电阻都是厂家设计好的.

调G1,相当于调三极管的放大程度,也就是CE的电压.

网友:
2楼的讲的不错......!

网友:
1:测从高压包直接整流出来的负压值.直接测C713两端的电压就可以了.
2:C715两端的电压基本上可以说等效于测量V板上G1点对地的电压.
3:这不是什么正负电压的叠加.而是由一个电压去控制另一个电压.控制三极管Q705的导通强度来改变CE极之间的等效电阻.从而对高压包整流出来的负压形成了一个分压电路.

网友:
多谢jlhdcwl大侠、长风老大及各位的解说。我对三极管的理解大致为:1、B极微小的电流可驱动CE极的大电流。2、使三极管导通的条件为:有B极偏置电压和C极(或E极)偏置电压。3、三极管的三个工作状态:截止状态、放大状态和饱和状态。且三极管要放大信号时必须工作在放大状态,不能进入截止区和饱和区。
  Q705作为这亮度控制电路的主要元件,我总想搞清楚电流的走向,也想弄清楚它的分压的原理,可能是我太过钻牛角尖了,经过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其实只要按“长风”版主所说的“是由一个电压去控制另一个电压.控制三极管Q705的导通强度来改变CE极之间的等效电阻.从而对高压包整流出来的负压形成了一个分压电路.”就可以了。
  这个电路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关机时消亮点功能,这一功能就比较好理解了,关机后Q705截止,分压电路失效,但C713中放电直接将显像管栅极的电位拉低,以达到消亮点的功能。
只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也是个钻牛角尖的问题:
  既然是分压,那么假设从高压包输出的负压经整流滤波后为-190V,因为Q705基极也就是Unlock脚接的是MCU的7脚,该脚正常的电压为0.2V,如何计算出分压后送给显像管栅极G1的电压是多少?能否给出计算公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