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板的故障,大家帮帮忙![已搞定]

楼主(2008-07-10):
一块MSI的AMD939的板,具体型号忘了,上电触发C1-44循环跑,循环了大约4到5次之后就跑到25停止了,显示器不亮,换过了IO故障还是一样,这板是NF芯片组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说下板具体型号,这毛病也像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先下压一下桥
此类板最容易空焊

网友:
应该是桥空焊,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没插显卡跟插显卡最终都是25,板的具体型号真的忘了,只记得是AMD939,芯片组是NF的,集成南北桥,我压了很多次桥故障也是一样,内存供电3.3V正常,还有一个现象是触发的时候(循环跑)内存没时钟,等25定下来之后就有时钟了,不过时钟也是不正常,六个时钟里面3个时钟有2V以上电压,剩下3个时钟没电压,也就是内存打阻值卡上相邻的两个时钟一个2V多,另一个没有.PCI槽 B16脚时钟为1.6V,各位大哥帮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跑到25.估计内存应没问题,试刷新BIOS.

网友:
不是桥空焊...
原因是桥坏了....
换主板把...

网友:
NF主板,怪问题很多,主要是温度高,要降温。

网友:
刷过BIOS了,还是不行,不过现在可能找到故障原因,我用示波仪测是NF芯片旁另一个晶振有起振,但波形很乱,不是标准的正玄波,我看上面标25后面还有几个英文字母的,这是应该一个时钟晶振吧?时钟不是14.318吗?但怎么会标25上去呢?25不是网卡吗?还有这板没有独立时钟IC的,应该是NF集成的吧?如果是换这个晶振用什么类型的代换?

网友:
NF的板子南桥都有两个晶振
要原值代换

搜索一下"跑25",出来一大堆帖子
LZ去看看吧

网友:
谢谢斑竹的提点,再更换了那个不正常的晶振后,触发开机不循环了,顺利进系统!OK!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看来示波器用处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