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测试卡测试代码A8 黑屏 重启

楼主(2008-07-10):
按下机箱开关,CPU风扇转动,测试卡显示A3....AD.....A3.......A8,到A8时就停止不动啦!到A8时停止时间大概有3秒钟,就重新启动,又开始重A3.....AD....A8就停止大概3秒的时间,又开始重新启动,一直这样反复,始终是黑屏,该怎么处理啊,请求各位帮帮忙。在这先谢谢啦!机子配置P4  2.0    WD  80G      128MB显卡    512现代条子   SOLTEK 845主板.
(A8.控制ROM在E000:0之前的初始准备结束,接着将控制E000:0之后所需的任何初始准备。 清除“F2”键提示。 )

网友:
内存的问题,我换了根条子,就好了。现在这内存怎么修呢?谢谢!

网友:
不一定就坏了!拿橡皮擦下也许OK.

网友:
我拿橡皮擦都不知道擦了多少遍了,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