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LXB-L15中的电源厚膜块LM2596S-5.0哪里有卖的

楼主(2008-07-10):
联想15寸液晶LXB-L15中的电源厚膜块LM2596S-5.0哪里有卖的,就是图片中右下角一边五个脚的的管子,谢谢了

网友:
TAOBAO一搜一大堆,

网友:
哪位兄弟有啊,我们是县级城市深圳那边只发市级城市真郁闷

网友:
我这儿有,如果你需要可以和我联系。不过联想的这款机器有点麻烦,你再往下检查一下,LM2596如果击穿可能会很严重,后级的MCU也会烧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兄弟怎么联系,我急需这LM2596S-5.0,等着你的回复我QQ465437077

网友:
上面的QQ号码打错了,我的是QQ495437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