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检测都是坏道的硬盘维修方法!!

楼主(2008-07-10):
全盘检测都是坏道的硬盘笔者总结主要是三个方面原因:
1)硬盘ID信息和固件信息不匹配造成!
2)硬盘固件区写入了部分错误的成分!
3)硬盘有严重的伺服缺陷!
故障1)中的情况,是可以修复的,只要把硬盘的相应固件写入维修盘,
注意,写之前一定要把维修盘的序列号改成写入盘的序列号,待写完后
在把序列号改成0000000000,重新运行Ldr和Rom程序,最后把序列号
改回即可!
故障2)中的情况,一定要找到盘体参数全部一样的硬盘资料,全部写入
即可,完成后要把G-list清空,再用Translation Rengenration处理一遍即可!
故障3)中的情况,要用pc3000扫描出伺服有缺陷的硬盘,最少要三次以上
然后用专业的添加plist工具进行添加,加完后一定要完全低级格式化一边!
(特此声明这是转自己硬盘上的贴子,本人对硬盘一点也不会!我有很多资料,全是通过关系弄到的哦,今天我就不发了,学习下吧)

网友:
能明白点吗?
我都看不通

网友:
谢谢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