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XH-P15L4 MCU程序

楼主(2008-07-10):
一台联想LXH-P15L4原故障为:开机后绿灯要亮,不插在电脑上时,会显示无信号.但插上后就不显示了,按菜单键菜单会显示出来,松开就不显示了.查过按键板没有短路.在论坛上下过24C16和AT49LV001NT内的资料刷过,现在无法开机了,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无反应!现求两块芯片内可用的资料.或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联想的这款机器是菲利代工的,你试一下这个程序。我这儿有珆150B4的,正在修,还没有备份。

网友:
谢谢,晚上再修一下.我想问一下AT49LV001NT里面的程序和24C16A里面的程序会不会配套使用?我把原机备出来的资料刷回去按开机键没有反应!难道是我没备份对??我用的是在基地买的580U.我量过电源板到主控板之间有两种电压分别是12V和3V. 键盘板上的开关有3V电压!

网友:
菲克斯现在刷了你给的飞利普那个程序可以开机了,但是按别的键无反应.且在无信号输入的情况下也不提示无信号输入!!现在该怎么办?是刷一下24C16A里面的数据还是......???
坛里还有没有朋友有联想LXH-P15L4 主控板上AT49LV001NT及24C16A的程序一定要能用的啊.这块板MCU用的GM2116.有请上传一下啊!在此谢谢

网友:
感谢菲克斯的程序现已修好这台液晶了.我把24C16A内的程序重新刷成原机备份的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