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perl内存不过

楼主(2008-07-10):
内存电压时钟正常,cmos跳线正常,bios刷过,跑码是D4

网友:
io芯片换下试试,INTEL主板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
上拉排阻是否正常

网友:
发现intel的主板跑d4的居多!望板主们做个专题!

网友:
CPU座子开路,也会跑D4。

网友:
换IO
打一下内存槽的AD值

网友(2008-11-21):
内存不过,看看内存的上拉电压是否正常1。25V

网友:
刷个 BIOS 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