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2成功破解密码!!

楼主(2008-07-10):
以前看到过有人换过IBM的密码芯片,今天刚好遇到一个T42有人忘记密码,要求破解,手里有一T30报销的主板有24RF08CN这个芯片,换上----ok 进系统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
]
芯片

网友:
不可以吧,T42用的是24RF08CN这个芯片吗?
以前没有注意看这个芯片,但我想T4的主板没有用24RF08CN这个芯片吧?

网友:
这样都行啊,只能说你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了.

网友:
也没想着会成功,只是当时没有办法,手里又正好有一块,干嘛不试试呢?

网友:
回头看看T4X用的是什么?说不定还能通用呢

网友:
哦?我这有一个IBM 570 的不知道咋样?

网友(2008-10-10):
这个方法不太适用其它人吧,只是楼主好聪明哟。也算一个另类方法吧。

网友:
对于没此类芯片无法用这种方法修
对于没此类芯片无法用这种方法修

网友:
这样的修法,会使得有一些特殊功能不能用.

网友A(2009-01-28):
回复 楼主:
LZ运气好,拆下T30的没有设置密码哈

网友:
运气好,才是真的好。有时候修板真得靠运气。
运气好,才是真的好。有时候修板真得靠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