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0):
开进停留在欢迎界面,键盘失效,报警不断...用U口键盘可以进BIOS,看不到选项黑屏..检测卡代码56
求指教.
黑屏

网友:
换根内存条试试。。。。。。。

网友:
用U口的键盘可以进系统吗?报警应该是键盘报警吧?

网友:
内存换过,U口键盘插是上还是会报警..

网友:
内存或内存槽吧!试试吧!

网友:
u口键盘插上:给本本键盘拿掉看看还报吗:有可能键盘坏:连键了会造成此故障;试下。

网友:
我赞同辉哥的想法,照他的先去试试吧。。。

网友:
A80的机器,拆掉键盘是可以进系统的...我试过了,拆了键盘,还是报警,插U口键盘,报警,但F2能进BIOS,就是看不到选项都是黑屏的...
有兄弟他遇到过,说是南桥问题,,,准备明天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