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SUS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7-10):
情况是这样的,这块主板通点开不机,强制开机就能点亮,IO是83627THF-A

这是IO还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修电源开关触发电路相关部分,检查机箱开关。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什么型号的I/O。。。

估计I/O的可能性大。。。。。

发上来一起谈论下

网友:
I/Ox芯片有问题.................

网友(2008-08-13):
IO 南桥,及相关电路的可能性较大,首先测有没有高电平到IO 6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