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奇怪的问题(以解决--分享)

楼主(2008-07-10):
前几天在论坛发贴,《华硕K8N。奇怪的问题》。。。
问题大概是。。。
复位灯常亮,电脑照常使用,工作。。。。
集成声卡不能用,PCI设备不识别。。。。。
按道理来讲,PCI复位不正常,电脑肯定是不能工作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主板就能。。。。。。
电脑能正常工作,就证明供电,时钟肯定是正常的。。。。
这里就忽略掉了,就从复位开始检查。。。。。。。
先从RST跳线开始。。。。
经查RST经过2个小电阻,一个接3V的供电,一根不知道钻到那里去了,估计是直接进桥了。。。。。
这边就先放下,开始着重检查PCI的复位,毕竟只有PCI的复位不正常。。。。。。。。
无意中发现PCI插槽旁边有个(主板注释Q60)型号572的3极管,B,E级相通都是对地短路,C极跟ITE8712F-A I/O的68脚相连。。。。
以为找到原因了,既然是三级管短路,换个三极管不就成了。。。。。可是我又不是专业搞这个的,也没有现成的旧件。管它三七二十一,先把管子拆下来再说。。。。。我就用我那几块钱买的电烙铁,硬是把它戳下来了,管子也面目全非,
工具不好用没办法。。。
接电源,开机。
晕,工作正常,还是复位灯常亮。。。。。
开机状态下,测PCI的A15,对地短路。。。。关机正常了。。。。。
看来只有找到跟A15相连的线路才能找到罪魁祸首。。。。。。。
先走了不少弯路,一直以为PCI的复位是南桥发出的。。。(K8N就一个桥)
忽略掉了I/O的存在,原来A15就是跟PCI插槽旁边的ITE8712F-A的34相连。。。。
就在旁边怎么就给我大意掉了啊。。。。。。
还连接一个4脚排阻。。。。。。对地阻值正常。。。
一开机就对地短路,,I/O的34脚把PCI的复位信号拉成低电平,应该是里面有短路,或者I/O不能持续的提供高电平。
估计I/O挂了。。。
原因找到了,没有现成的I/O也不好换啊。。。。。
竟然IDE的复位是好的,能不能跳个线过来用呢?
哈哈,原来IDE的复位信号线也连在4脚排阻上,还是PCI复位的旁边。。。然后进了I/O的31脚。。。。
我就把I/O的34脚用针挑断了,然后把排阻上2个相连的脚拖了一点锡,使其相连,共用硬盘的复位信号。。。。
OK!!!
上电源,开机。。。
一路狂飙。。。。。。。。。。。。。。。。。。。
按RST,指示灯正常。。。。。。。。。。。。。。

我是菜鸟,重来没有自己修过主板。。。。所以能修好一块主板感觉也挺兴奋的。。。。

可能对于你们这些老中医来说可能跟本就拿不上台面。。。。。。。

我也只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请多指教!!!!!!!!

还有我想问下各位老中医,我是共用硬盘的复位信号,现在看不出有什么毛病,时间长了会出问题吗?????

还有就是先被我戳下的那个三极管,我追了下线,是跟CHASSIS跳线相连,虽然我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

不过拿下来了也没出现什么问题。。。问下那个跳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1 现在PCI设备可以正常使用了吗?
2 你说的跳线是ASUS专门设计的机箱开启报警

网友:
现在PCI设备能识别。
可以使用正常。。。。。
复位灯也正常了。。。。

谢谢斑竹

网友:
楼主的电路知识相当了得啊,电子世界一通百通啊,关键基础要打牢了。

网友:
复位信号是能串联,没有复位可以割线在其它地方飞线串在一起
后面那个斑竹已经说了做什么用的,专题版面有帖子介绍得非常详细
楼主思考和追线的能力好强啊,好厉害
我觉得有时不要太相信检测卡,有时也会报错甚至不能开机就是因为检测卡问题

网友:
不可能,你的IO是8712F-A GXS的IXS JXS HXS 还是DY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