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ZT主板

楼主(2008-07-10):
由IO控制开机的 强行开机南桥发烫 测南桥北桥IOCPU供电电感均对地短路 断开电感发现只有IO短路
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只有IO短路那就先换IO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如何测得IO短路的?
测下PCI的A14看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我测的是供电电感 今天把IO拆了 照短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