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 tm-845glm自检通过,但无图象

楼主(2008-07-10):
顶星 tm-845glm自检通过,跑码正常,但无图象,检查VGA座正常,请问这样的板子有办法修吗?是否就是北桥局部损坏?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加焊北桥估计可以搞定用手压住看看能不能亮

网友:
刷bios试试吧,很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要刷下bios了

网友(2010-04-08):
这种板子大都是bios的问题,见过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