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压高至-14V了

楼主(2008-07-10):
一金达王370P4电源之前故障为不启动,绿线和紫线有5V电压,经修后,电源工作了,但-12V电压高至了-14V,其他几个电压都是正常的,不知怎么检查了,上主板会不会烧

网友:
空载高一点正常啊!还有高个1-2V也没有什么啊!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你插到主板上试就是了。

网友:
这个很正常  这个电压不是稳压的